[i.MX]
linux3.10.53启动卡在GPU驱动

楼主(2015-06-01):
大家好,最近在移植在给imx6d移植3.10.53,内核启动的时候移植卡在“Galcore version 5.0.11.25762”这里,我看了一下这个是在gc_hal_kernel_probe.c里面打印的,根据这个我在内核配置选项中去掉了“MXC Vivante GPU Support”选项后内核可以正常启动,由此我觉得应该是GPU驱动的问题,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移植3.14.28的内核时没有这个问题的,这两个版本的内核在GPU这有什么不同吗?求指点。

网友A:
估计得看源码,自己比较分析下......

网友B:
這個是 Power的問題了,到現在沒有搞明白.
把 GPU/VPU/GPC/ 的 power-supply 改為 REG_PU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是 Power的問題了,到現在沒有搞明白.
把 GPU/VPU/GPC/ 的 power-supply 改為 REG_PU就可以了.

你说的“GPU/VPU/GPC/ 的 power-supply 改為 REG_PU”是在哪里改的,我不太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GPU/VPU/GPC/ 的 power-supply 改為 REG_PU”是在哪里改的,我不太明白。

DTS文件中

网友A:
个人觉得,device tree方便是方便,重复的代码也少了,但是用着就是不舒服,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device tree方便是方便,重复的代码也少了,但是用着就是不舒服,别扭...... ...

确实,用不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用不来。。。

之前搞过一款基于device tree的驱动,费劲死了......

网友C: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