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 供电电源问题?

楼主(2015-06-01):
现在项目用锂亚电池3.6V 给整个系统供电,整个系统由 控制芯片是MSP430F5438A  还有无线通讯模块CDMA  ,以及MBUS主机,这里几个电源: MSP430 的数字电源 /模拟电源/MBUS 作为 主机电源/,CDMA 模块电源.对于这些电源由2组锂电池3.6V供电.现在我是这样想的,一组3.6V 给MBUS 主机用,由LT1615 芯片产生30v电压(该MBUS主机只跟一个MBUS 从机连就是一对一抄表)。另一组3.6V锂电池想给MSP430 的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以及CDMA供电。CDMA 模块电压范围是2.8~4.2 V 那3.6v 可以直接给CDMA 模块供电。还有MSP430  的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想用3.6V 直接给MSP430数字电源,用IC 芯片产生3.3v 产生模拟电源给MSP430模拟部分用。不知道这样想法对不对,以及3.6V 锂电池电压能不能直接供430的数字部分,以及用什么芯片产生模拟电压?锂电池是使用之中电量会不断减少,这样对430控制器就不能正确执行程序?整个系统期望能用6年,不知道能不能达到?第一用MSP430 很多地方困惑。希望大家给给建议!!!感激感激!!!

网友A:
1、现在不推荐用MSP430F5438了,替代型号是MSP430F5438A

网友A:
2、MSP430F5438A工作电压是3.6V~1.8V,3.6V锂电直接给MSP430F5438A供电是没问题的

网友A:
3、不清楚你的模拟电路对电压要求高不高,要求不高的话用个磁珠隔离一下就好,如果要求电压稳定可以用个升降压ic

网友A:
4、一般环境用六年是没问题的,用锂电的话及时充电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
  锂电池是不可充的, 用5438A自带的AD模块部分对外部的流量计的4~20MA电流采样 转换成当时的瞬时流量值.如果直接用磁朱隔离不知道电压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B:
如果直接用磁朱隔离不知道电压稳定性怎么样?

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想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D:
该芯片的供电不是3.3V的么?还有其他啥问题的么?

网友E:
这个把给单片机的供电与其他外设的供电分别设计的吧。

网友A:
我还是比较担心电池的寿命

网友F:
锂电池供电的话,是需要考虑其放电效率的。

网友F:
锂电池供电的话,是需要考虑其放电效率的。 这个涉及电源方面的,需要的话在锂电池供电的地方加一个滤波电容的。

网友G:
那就分开电源设计的吧,再在电源这加上10UF的钽电容的。

网友H:
锂电池在使用过程中电量肯定会减少的,电压也会降低的,所以在程序中要做下电压检测并根据电压进行程序的工作形式变换的。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价格升降压的IC可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