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湿器雾量小

楼主(2015-06-01):
各位大师请帮忙看看,附件原理图做出来的雾化器出雾量小,是哪里引起的问题?谢谢。
采用单片机振荡输出2.4M信号驱动雾化片,PWM控制雾化时间。不知这样的控制方式是否可行,请赐教。

楼主:
如果不用单片机振荡信号输出控制雾化片,用单片机的PWM脚直接输出2.4M的信号 是否可以直接驱动雾化?看网上很多朋友说要采用扫描频率的方式,一般如何扫描?请赐教。谢谢各位。

网友A:
一看输出功率是否够,二看谐振腔设计是否正确。PWM可用来调输出功率,跟控制时间无关。

楼主:
谢谢指点。输出功率应当是可以的,样机也是这么设计的,只是单片机不同。谐振腔设计这里有点不懂,请赐教。我这个图是否可以修正?

网友B:
你好 楼主    我也在做加湿器   能互相交流下吗   呵呵   QQ120682852

楼主:
ng1029,你好,你做的是哪种电压的?现在市面上有24V的,38-40v的,还有5V的;振荡方式有自激的,他激的;定频的,自动扫描的,看了很多,不是很了解。我QQ 641375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