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恒流精度测试问题

楼主(2015-06-01):
一、问题说明
LED恒流驱动芯片,精度要求±3%,成测时只监控CS比较器参考电压VREF,卡值范围±3%,问题:实际上芯片的恒流精度超过了±3%。
二、问题分析
芯片内置MOS,产品可通过调节CS对地电阻Rcs(小于1 ohms)来设计LED电流Io(Io=0.5*Ipeak)。内部 CS比较器参考电压为VREF,带斜率补偿,△U为受工艺波动影响导致的斜率补偿未能完全补偿所产生的电压差;芯片内部CS脚绑定线及其两个压焊头由于存在几十毫欧姆的寄生电阻R(随生产批次会产生变化),即真正的Io=0.5*Ipeak=0.5*(VREF+△U
)/(Rcs+R),虽然△U相对于VREF比较小,R相对于Rcs也比较小,△U和R仍会影响输出电流精度。
三、解决方案
(1)降低寄生电阻R,方法:增大线径,减小线长,管控封装,保证各批次间寄生电阻R尽量保持一致。
(2)降低△U,最好是消除△U。
四、问题
    在解决方案(1)的基础上,不改动△U的条件下,有无别的测试方法可以监控好恒流精度?

网友A:
直接测量恒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