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5的USB_Host模式下驱动U 盘问题卡在USBH_MSC_GETMaxLUN->USBH_CtlReq

楼主(2015-06-01):
情况是这样的,用STM32F105作host驱动U盘,用的STM32的MSC库,前面都没有问题 Enumeration completed  > USBH_USR_UserInput OK.  (我只在原库基础上加了串口中断输出调试)
一直卡在USBH_MSC_Handle 里的USBH_MSC_GETMaxLUN 里的USBH_CtlReq等,卡在这了,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如何解?
贴码如下:
USBH_Status USBH_CtlReq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USBH_HOST           *phost,
                             uint8_t             *buff,
                             uint16_t            length)
{
  USBH_Status status;
  status = USBH_BUSY;

  switch (phost->RequestState)
  {
  case CMD_SEND:
    /* Start a SETUP transfer */
    USBH_SubmitSetupRequest(phost, buff, length);
    phost->RequestState = CMD_WAIT;
    status = USBH_BUSY;
    break;

  case CMD_WAIT:
     if (phost->Control.state == CTRL_COMPLETE )
    {
      /* Commands successfully sent and Response Received  */
      phost->RequestState = CMD_SEND;
      phost->Control.state =CTRL_IDLE;
      status = USBH_OK;
    }
    else if  (phost->Control.state == CTRL_ERROR)
    {
      /* Failure Mode */
      phost->RequestState = CMD_SEND;
      status = USBH_FAIL;
    }
     else if  (phost->Control.state == CTRL_STALLED )
    {
      /* Commands successfully sent and Response Received  */
      phost->RequestState = CMD_SEND;
      status = USBH_NOT_SUPPORTED;
    }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status;
}

网友A:
USB不熟帮不了你;

楼主可以多看看USB2.0的相关资料;

楼主:
USB2.0 650页,我已看完了,但真正用还是差一些功力。谢谢你顶!
目前一直卡在case CMD_WAIT:这里轮询

网友B:
如果LZ使用的是老的MSC Host库,就是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它没有正确处理在主机发出命令,但是设备回复STALL的情况下,对stall应答的处理。

如何修改代码?本论坛置顶帖的《[信息] 【ST MCU实战经验汇总贴】(12月10日更新1篇实战经验)》有一篇实战经验:《OTG做主机的兼容性提高》中有详细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LZ使用的是老的MSC Host库,就是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它没有正确处理在主机发出命令,但 ...

是的,我就是在官网上下的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用的,可现在我看到了3.2.0版的了,不知道现在最新是哪版,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就是在官网上下的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用的,可现在我看到了3.2.0版的了,不知道现 ...

有没有STM32 HOST驱动USB POS打印机这方面 的资料或实例呢?我司正在搞这方面的探索,正要这方面的技术

网友C:
很少用这个,不是太清楚,帮你顶一下。

网友D(2015-09-18):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E:
HID就用过,U盘没用过

网友F(2016-12-20):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