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TRK-KEA128 debug问题,求指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6-02):
楼主你好
以后KEA微控制器的问题建议将主题类型改成汽车MCU-KEA,这样除了我们通用Kinetis MCU的技术支持,汽车MCU方面的FAE也会来参与讨论。

网友A:
请问之前是否有成功仿真过这款开发板呢?
另外建议检查一下MCU供电,开发板的J13跳帽是如何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