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齿波和方波信号发生器的应用电路

楼主(2015-06-01):
哪位大虾能详细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U1的4脚输入的是什么信号呢?是如何产生锯齿波和方波的呢?

网友A:
U1的4脚是负电源。
既然已经注明运放是741,显然应该查查datasheet。更何况另一片运放的4脚接的是负电源。

楼主:
感觉没有必要去查datasheet,741只是一个通用的集成运放,4脚一般接地或负电源。这是个仿真电路,是不是因为仿真电路中所有的元器件和电源都是理想、零噪声的,为了使振动器能顺利起振,在仿真电路的电源处人为加入了一个很小的交流扰动信号来仿真电源电压的波动呢?

楼主:
好吧。分析了一阵,感觉弄明白了。左边是一个积分电路,右边是一个滞回电压比较器。U1的4脚接的是一个微弱的扰动信号。如果实物制作的话,直接接地即可。

网友B:
U1通过方波的反馈和6V叠加通过C的积分行程已6V为基准的锯齿波,U2形成一个比较器,转换成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