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V输入,3路独立输出(12V, 5V , 5V),用什么芯片?

楼主(2015-06-01):
请教高手,做一个开关电源,24V输入,3路独立输出(12V, 5V , 5V),用什么芯片?既经济,又电源质量好,可靠

网友A:
三路BUCK DC-DC

网友B:
没说负载电流,如果5V需要的电流只有十几mA以内的话,也可以用LDO

网友C:
要看负载电流和电压精度,如果对输出电压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直接做一个3路输出的反激电源

网友D:
没有给出每路的负载电流以及是否需要隔离,还有就是精度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