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6678的疑问

楼主(2015-06-01):
大家好,如果打算用C6678对两路视频进行实时处理的话(两路输入,一路输出),能否只采用DSP搭建系统?或者采用FPGA+DSP架构?需要考虑些什么关键问题呢?

楼主:
我初步是这样设想的,就只采用一个DSP
如果视频输入是模拟信号,采用一块转换板子将模拟视频信号转化为 网络信号,输入到DSP的两个RJ45端口,然后再选择端口输出。
问题在于:就是不知道这样的板子有没,可不可行以及要不要考虑速率的问题,,,其次就是输出的视频数字信号采用哪个端口,怎么转换成模拟信号?

楼主:
两路视频信号进来后,在DSP里面主要是采用一些算法进行处理(比如说简单的像素值 相加相减取最值等,具体后期实践中采用什么算法视情况而定,所以先不考虑软件算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初步是这样设想的,就只采用一个DSP
如果视频输入是模拟信号,采用一块转换板子将模拟视频信号转化为 网 ...

模拟信号转换为网络信号   不知道用什么处理
DSP视频处理系列   应该有接口可以连接模拟视频传感器
输出视频可以用转接芯片处理    比如转LVDS   RGB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