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大神告诉我STM8S105K4T6C是用在什么电子产品上的,谢谢

楼主(2015-06-01):
求大神告诉我STM8S105K4T6C是用在什么电子产品上的,谢谢

网友A:
不要这样子问, 既然是工业级芯片, 那么工业商业包括家电都可以用.
据说现在家电上 STM8 已经有很大的出货量了.
如果你有机会, 可以跟ST 代理那里详细了解一下.

网友B:
STM8是通用MCU,只要能满足产品的设计需求都能用。

网友C:
还是问ST代理比较好;

网友D:
一般地是按照你的需求选MCU,没有按照MCU选择产品的吧。。。。。

网友E:
现有产品后有芯片配合,如二楼所言 工业商业都可以用,都是走量的

网友F:
看你想把它用哪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