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0.40元(功能说明)
电路图中的R、C用处

楼主(2015-06-01):
请教图中继电器前端,5V输入处的电容C和电阻的作用。

网友A:
放错位置了吧,应该在触点两端吧。

网友B:
防线圈的过冲。

网友C:
吸收继电器线圈通断产生的EMI。

网友D:
缓冲吧,驱动继电器那一下比较耗电的,会瞬间拉低电压
有个电容的话,驱动起来更给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缓冲吧,驱动继电器那一下比较耗电的,会瞬间拉低电压
有个电容的话,驱动起来更给劲

关断时,两端电压相等。何来能量给导通瞬间充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错位置了吧,应该在触点两端吧。

这个是从21ic的**上截图的。应该没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吸收继电器线圈通断产生的EMI。

这个我想过,但是后来看到了续流二极管。这里的RC还起作用吗?
这里的RC,倒是有点“继电器关断时,加速继电器关断”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线圈的过冲。

有续流二极管,已经可以很好的抑制过冲了。

网友E:
地板说得没错,吸收继电器线圈通断产生的EMI,二极管的响应速度没这么快。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续流二极管,已经可以很好的抑制过冲了。

单个二极管还是不够的。

网友G:
我用的时候用一个二极管就够了,这个RC还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地板说得没错,吸收继电器线圈通断产生的EMI,二极管的响应速度没这么快。 ...

这里的RC取值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里的RC取值有什么要求吗?

RC值和脉宽有关,如在二极管1N4007响应之前的脉宽,这个脉宽可能会干扰到MCU或别的电路,调整RC值刚好能吸收或衰减掉这个脉宽,因为没有实际测试过,所以只能纯理论分析,仅宽参考。

网友H:
请再上传图片
@xygyszb

楼主:
昨晚图挂了,现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再上传图片
@xygyszb

昨晚是服务器问题,现在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断时,两端电压相等。何来能量给导通瞬间充能呢。

刚才百度到了一个别人提供的答案,大概意思好像是,继电器驱动那一瞬间需要5V,保持吸合状态时就不需要5V了,降低功耗,节能: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6Lr3Bcid6L1Rg2WUGiq
这样的情况一般是用在直流继电器电路。

直流继电器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线圈的工作电流只取决于线圈的直流电阻和工作电压(交流继电器还要取决于衔铁的状态)。

当直流继电器衔铁没有被吸合时,需要线圈通入足够大的电流才能吸合,但是一旦衔铁被吸合,继电器线圈铁芯的磁路闭合后,就只需要很小的磁力就能维持衔铁保持吸合状态(也就是只需要线圈提供很小的工作电流)。于是为了节能,使用电阻电容串联在回路上。当继电器供电瞬间,由于电容器充电的效应,继电器线圈能得到较大的工作电流完成吸合动作,电容器充电满后,电阻限制了电流,继电器则工作在较小的电流状态保持吸合,这也就是继电器线圈需要12V工作电压才能吸合,但是只要5V工作电压就能保持吸合的原理。

网友I:
我就是怎么用的,电阻功率大点。阻值小点。

网友J:
就是这个作用,加速关断继电器!

网友K:
get了新技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就是怎么用的,电阻功率大点。阻值小点。

能说说有什么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才百度到了一个别人提供的答案,大概意思好像是,继电器驱动那一瞬间需要5V,保持吸合状态时就不需要5V ...

这个说的有点道理。
但是光靠阻容的话,并不能完全抑制住关断处,也就是三极管漏极的峰值电压。
二极管才能有效的抑制峰值电压。
顺便贴出百度上的那个解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说的有点道理。
但是光靠阻容的话,并不能完全抑制住关断处,也就是三极管漏极的峰值电压。
二极管才 ...

嗯,二极管是不能省略的,基本是必备的器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说的有点道理。
但是光靠阻容的话,并不能完全抑制住关断处,也就是三极管漏极的峰值电压。
二极管才 ...

你贴的这个感觉更难懂一点,我觉得还是我搜的那个更好: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贴的这个感觉更难懂一点,我觉得还是我搜的那个更好

这个就是你搜的那个链接。。。:L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你搜的那个链接。。。

晕~不知道怎么滴,贴错链接了,现在改过来了:funk: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你搜的那个链接。。。
貌似好了

楼主:
看了一些资料,说说自己的想法吧。
①阻容串联并在继电器两端,有吸收继电器关断侧的浪涌电压的作用,有效抑制谐波。
继电器使用二极管续流,由于二极管的开关速度有限,在关断的瞬间,还是会有浪涌电压存在。如果用阻容可以有效抑制此问题。

②阻容的取值有讲究。首先我们设继电器导通时,流过继电器的电流为I0.那么关断时,在R上产生的压降至少有V=I0×R。我们要使得R<5V;所以R<5/I0.一般线圈电流在40mA左右。R<125Ω。
其次是电容,容值越大,延时越大;容值越小,延迟越小。这里的延迟是指关断延迟。
PS:知道了电阻的取值范围,那么容值可以根据开关频率来取值。如果容值取得太大,开关频率又相对较高,那肯定是不行的,相当于继电器一直导通了。我们知道继电器的关断时间一般有10ms左右的延迟,假设为开关频率为100HZ。依据t=RC来估算。C取值<80uF。为了保证关断时间,实际取值要比80uF小很多。

以上是自己的一些看法,求大神指正。

网友L:
愚认为,主要应该是避免电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愚认为,主要应该是避免电火花。

他是5V控制器交流电。即使灭弧的话,应该也是在触点上来考虑才对。

网友M:
日本的电路中经常这样用

网友N:
那个RC电路没什么用处,跟节能什么的也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那个RC电路没什么用处,跟节能什么的也无关。

应该还是有作用的吧。毕竟RC阻容吸收电路还是很常见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应该还是有作用的吧。毕竟RC阻容吸收电路还是很常见的。

问题是,这个并不是什么“RC吸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N:
问题是,这个并不是什么“RC吸收电路”。

假设,二极管不存在。这里的RC的确存在吸收浪涌的作用,并且可以用作续流回路。

网友D:
这个答案恐怕还得继续找,貌似看不出什么作用:L

网友D:
哈哈哈,查到一个比较权威的解释了,并联二极管和并联阻容支路的作用是一样的,但是前者用于直流驱动继电器,后者用于交流驱动继电器,如果是楼主图中所示的三极管驱动电路,只需要并联二极管就行了,阻容支路是多余的。
也就是说,34楼的大神说的没错,多余的器件

权威的解释在哪?

网友D:
灰常好,GET了新技能!
good

网友D:
不过加了的话,心里会好过点;P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加了的话,心里会好过点

呵呵。这个和心里没关系。主要是想弄明白实际意义。毫无意义的东西,不如舍弃。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和心里没关系。主要是想弄明白实际意义。毫无意义的东西,不如舍弃。 ...

也不是没用,而是这两种方法作用是一样的,所以就多余了呗。而且二极管的方法没法用在交流电驱动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和心里没关系。主要是想弄明白实际意义。毫无意义的东西,不如舍弃。 ...

这个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讨论了,反正我是涨了知识了;P

楼主:
@dqgcs123 非常感谢你的提示和提供的书名。我已经找到。下面和大家分享下继电器段的内容。以此结贴。

网友D:
引用 楼主:
@dqgcs123 非常感谢你的提示和提供的书名。我已经找到。下面和大家分享下继电器段的内容。以此结贴。

不客气,共同学习:lol

网友D:
引用 楼主:
@dqgcs123 非常感谢你的提示和提供的书名。我已经找到。下面和大家分享下继电器段的内容。以此结贴。

对了,你的PDF文件是在什么网站下载的?貌似比我的更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了,你的PDF文件是在什么网站下载的?貌似比我的更清晰

CSDN

网友D:
。。。。。。。。这个貌似是码农论坛,而且好像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貌似是码农论坛,而且好像要钱

要积分的。我过会上传到资源共享板块。大家可以去下载。
https://bbs.21ic.com/icview-960562-1-1.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积分的。我过会上传到资源共享板块。大家可以去下载。

给力

网友N:
引用 楼主:
假设,二极管不存在。这里的RC的确存在吸收浪涌的作用,并且可以用作续流回路。 ...

呵呵,再去仔细理解,好好补补基础电路的课。

网友N:
刚刚还在说有些“工程师”,不去理解原理,抄来抄去把貂蝉画成了张飞。楼主还算不赖,至少想知道答案,但知道答案远不及弄懂原理重要!

网友O:
引用 网友D:
嗯,二极管是不能省略的,基本是必备的器件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啥都不放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刚刚还在说有些“工程师”,不去理解原理,抄来抄去把貂蝉画成了张飞。楼主还算不赖,至少想知道答案,但知 ...

版主指正的是,我还是要补一补电路的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啥都不放也没有问题

如果频率低的没有问题,频率高的话,二极管不可或缺。

网友P:
映像中RC是和出点并联来灭弧的,和线圈并联的二极管足矣。

网友D:
引用 网友O: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啥都不放也没有问题

继电器驱动电路我以前也看过,并联RC的没见过,但是还真没见过不用二极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O: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啥都不放也没有问题

二极管就是那种不用继电器不一定坏,但是继电器坏了也不奇怪的元器件

网友O: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驱动电路我以前也看过,并联RC的没见过,但是还真没见过不用二极管的 ...

不用也可以工作,不信你自己试一下

网友O:
引用 楼主:
如果频率低的没有问题,频率高的话,二极管不可或缺。

频率高了继电器受得了吗?一般继电器10W次开闭差不多吧?你想半年换一次继电器啊?高频率用可控硅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就是那种不用继电器不一定坏,但是继电器坏了也不奇怪的元器件

不用二极管继电器会坏吗?二极管是减小线圈储能对电源系统冲击的吧?

网友N:
引用 楼主:
如果频率低的没有问题,频率高的话,二极管不可或缺。

续流二极管跟频率无关,不用的话需要器件硬扛,且会产生瞬态EMI。

网友N:
引用 网友O:
不用二极管继电器会坏吗?二极管是减小线圈储能对电源系统冲击的吧?

跟继电器无关,是为了保护电路中的其它器件以及抑制瞬态EMI。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跟继电器无关,是为了保护电路中的其它器件以及抑制瞬态EMI。

EMI貌似很高端啊

网友N:
掌握好基础理论知识并在实践中多总结经验教训,那就不难应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O:
不用二极管继电器会坏吗?二极管是减小线圈储能对电源系统冲击的吧?

我的理解有误,不是保护继电器,是保护其他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N:
续流二极管跟频率无关,不用的话需要器件硬扛,且会产生瞬态EMI。

我们这的频率很低的情况下,好多没有采用续流二极管。不过驱动端是集成芯片,内部是MOS管,有钳位二极管。

继电器不加二极管,对后端的三极管会有伤害。瞬间的高压会击穿三极管集电极。时间长了会造成永久伤害。

我们这的工程师说,频率很低的情况下,对于驱动芯片没有影响。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们这的频率很低的情况下,好多没有采用续流二极管。不过驱动端是集成芯片,内部是MOS管,有钳位二极管 ...

只能说你们那里的工程师不求甚解。

网友O: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有误,不是保护继电器,是保护其他器件

电路稳定是关键,但我做过好几个继电器电路,发现继电器本身就问题多多。。。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掌握好基础理论知识并在实践中多总结经验教训,那就不难应对。

咱们国内做的东西,尤其是小厂商的,你确定会考虑那么多么?估计大多数连测试仪都买不起。。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咱们国内做的东西,尤其是小厂商的,你确定会考虑那么多么?估计大多数连测试仪都买不起。。 ...

懂不懂原理,跟是否有测试仪器一点关系也没有,关键在于是不是愿意学习,这方面,人和人的差别就太大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0.4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