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进制加法

楼主(2015-06-01):
怎么定义加法为十进制加法,还是16进制加法?现在我编了一段程序
second++;
if(second==60)
second=0;
xs=second&0x0f;
ys= second>>4&0x07;//10位
if(second&0x0f==10)
            {
         xs=0;
         ys++;
              }

结果呢运行程序时发现它的规律为逢16进1.
我想变为逢10进1,哪位老师指导一下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A:
那就用十进制数

网友B:
先对变量进行(没有特别说明,都是16进制的)运算,然后(如用函数htod())将16进制数转换为10进制数输出(显示)。

int htod(*h)
{
  int i,value=0;
  while(h[i]!='\0')
  {
    if(h[i]>='0'&&h[i]<='9')value=value*16+(h[i]-'0');
    else if(h[i]>='A'&&h[i]<='f')value=value*16+(h[i]-55);

  }
return val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