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H10-10B12 降压

楼主(2015-06-01):
请教大师,为何LH10-10B12 空载实测电压有15V,有什么办法让它输出12v呢(求降压电路)? 我最终想让它输出一路12v 一路5v.

网友A:
您好,可以在输出端加一些负载这样可以得到12V电压,降压成5V电压的话,看是否5V需要跟12V隔离,需要的话可以选择隔离的产品(例如IB1205LS-1W),不隔离的话可以选择K7805-500R2或者自己用降压芯片设计,使用LDO的话损耗会比较大。

楼主:
我加了一个12v 0.28a的负载实测还是有15.5v

网友A:
可以测试一下输出的波形,方便的话可以跟我司FAE电话联系,020386018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加了一个12v 0.28a的负载实测还是有15.5v

如果你有测试图片,最好贴上来。这样能够更全面的发现问题。:)

网友C:
在这上面发帖,好似不能马上得到回复。建议楼主直接打电话。

楼主(2015-07-08):
LH10-10B12 输出端接的C2电容文档上给的规格是120uf/25v 能用100uf/25v或者220uf/25v代替呢?   120uf/25v的电容不好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这上面发帖,好似不能马上得到回复。建议楼主直接打电话。

LH10-10B12 输出端接的C2电容文档上给的规格是120uf/25v 能用100uf/25v或者220uf/25v代替呢?   120uf/25v的电容不好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测试图片,最好贴上来。这样能够更全面的发现问题。

LH10-10B12 输出端接的C2电容文档上给的规格是120uf/25v 能用100uf/25v或者220uf/25v代替呢?   120uf/25v的电容不好买啊。

网友D:
用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