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驱动7寸LCD

楼主(2015-06-01):
最近在用K60驱动RA8875,一直没搞点。现在就真对一点求解:

K60 FlexBus 时序可否配置成下图:

C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E----------------------------______________-----

即OE在CS变化之后延时一段时间再变化,谢谢

网友A:
这图没有看明白

楼主:
就是像图片上的哪样,重点看NWE信号,它是在片选变化之后一段时间才发生变化的,而不是和 片选一起变化。甚至在连写的时候几个字节下来,几次片选变化期间 NWE始终为低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我们建议您将此Kinetis的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 谢谢。

网友C:
搞过K60驱动ssd1963驱动4.3寸屏,请参考:
http://www.openfsl.com/forum-49-1.html

毫无压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搞过K60驱动ssd1963驱动4.3寸屏,请参考:
http://www.openfsl.com/forum-49-1.html

呃呃,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搞过K60驱动ssd1963驱动4.3寸屏,请参考:
http://www.openfsl.com/forum-49-1.html

我也来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