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看检查下程序能否带动步进电机电机转动

楼主(2015-06-01):
#include <msp430f6638.h>
    void step(int p)
    {
    switch(p)
    {
    case 0:
    {
    P7OUT &=~ BIT4;
    P1OUT &=~ BIT2;
    P2OUT &=~ BIT2;
    P1OUT &=~ BIT4;
    P2OUT &=~ BIT3;
    break;
    }
    case 1:
    {
     P7OUT |= BIT4;
     P1OUT |= BIT2;
     P2OUT &=~ BIT2;
     P1OUT &=~ BIT4;
     P2OUT &=~ BIT3;
     }
     case 2:
     {
     P7OUT |= BIT4;
     P1OUT &=~ BIT2;
     P2OUT |= BIT2;
     P1OUT &=~ BIT4;
     P2OUT &=~ BIT3;
     }
     case 3:
     {
     P7OUT |= BIT4;
     P1OUT &=~ BIT2;
     P2OUT &=~ BIT2;
     P1OUT |= BIT4;
     P2OUT &=~ BIT3;
     break;
     }
     case 4:
     {
     P7OUT |=BIT4;
     P1OUT &=~ BIT2;
     P2OUT &=~ BIT2;
     P1OUT &=~ BIT4;
     P2OUT |= BIT3;
     break;
     }
     default:
break;
}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int flag=0;

    P4DIR |= BIT5; // 设置P4.5 口方向为输出
    P4DIR &= ~BIT0; // P4.0 置为输入
    P4REN |= BIT0; // 使能P4.0 上拉电阻
    P4OUT |= BIT0; // P4.0 口置高电平
    P4IES |= BIT0; // 中断沿设置(下降沿触发)
    P4IFG &= ~BIT0; // 清P4.0 中断标志
    P4IE |= BIT0; // 使能P4.0 口中断

    __bis_SR_register(GIE);

    P1DIR |= BIT2 + BIT4;
    P2DIR |= BIT2 + BIT3;
    P7DIR |= BIT4;
    P7OUT |= BIT4;
    int a=0;
    int b1[4]={1,3,2,4};
int b2[4]={1,4,2,3};
     while(1)
{
if((P4IN&BIT0)==0)
{  //按键S7
   __delay_cycles(160000);
   if((P4IN&BIT0)==0)
{
    flag=1;
}
}
if((P4IN&BIT0)==1)
{  //按键S7
   __delay_cycles(160000);
   if((P4IN&BIT0)==1)
{
    flag=0;
}
}
If(flag==1)
{
        step(b1[a++]); //正转
        if (a>3)
        a=0;
       P4DIR |= BIT5;

    __delay_cycles(160000);
}

If(flag==0)
{
        step(b2[a++]); //反转
        if (a>3)
        a=0;
    __delay_cycles(160000);
}
     // P4 中断函数
     #pragma vector=PORT4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4(void)
     {
     P4OUT ^= BIT5;
     P4IFG &= ~BIT0;
     }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步进电机?驱动电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B:
楼主的电机驱动用的是什么,首先得保证硬件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