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i2041的SD24出大问题!!!

楼主(2015-06-01):
我用MSP430i2041的SD24测量电阻分压,精度很差(必须加电压跟随才勉强接受)
还不如12位ADC,有哪位大哥大姐用过SD24吗?说说大家使用情况
我对比了MSPafe253,效果比afe253差远了,真是便宜没好货!!

楼主:
自己支持下,加油a

网友A:
是精度?还是稳定度?

网友A:
精度一般是没问题的,都是24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精度?还是稳定度?

是精度问题,相差甚远。(如果接运放跟随,精度好很多,但是高精度运放价格高)。可能芯片内部模拟输入前端处理有问题?  有没有测试过该芯片的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一般是没问题的,都是24位

我们开始项目评估的时候,看他都24位ADC,精度应该不差,价格便宜,又是最新款的,就决定用了。等项目启动了,测试发现大问题,真是坑爹的TI啊,比MSP430afe253差远了。真是无语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开始项目评估的时候,看他都24位ADC,精度应该不差,价格便宜,又是最新款的,就决定用了。等项目启 ...

还没用过这个ic,这个ic貌似还没开始铺货,好多代理商手里都没有。

网友B:
输入是什么信号?根据你的描述,可能是输入阻抗过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精度问题,相差甚远。(如果接运放跟随,精度好很多,但是高精度运放价格高)。可能芯片内部模拟输入前 ...

这个ic现在用的还不多,很多人还没拿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是什么信号?根据你的描述,可能是输入阻抗过高

输入的是电阻分压,测量NTC温度,标准电阻与NTC串联,SD24直接测量电阻上的分压,输入阻抗的大概10K ohm。以前其他的mcu我们都是这么测量,10K阻抗也不高啊?

网友C:
SD24的输入阻抗200K左右。
楼主的采样设定,时钟等等有确认吗?

我正设计了一块430F67461的SD24要打样,吓死我了。

之前用过SD16,性能很不错的。SD24是SD16的升级,不应该更差。

网友D:
Σ-Δ的特性吧  输入稳定一些  阻抗匹配注意下

网友C:
没有图纸,没有具体数据和程序,不好讨论。
模拟电源的部分,采样频率和时钟等等,都是有可能相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纸,没有具体数据和程序,不好讨论。
模拟电源的部分,采样频率和时钟等等,都是有可能相关的。 ...

SD24初始化:
SD24CCTL0 = SD24SNGL | SD24OSR_256 | SD24LSBTOG | SD24DF | SD24IE;// | SD24SC;
SD24INCTL0 = 0x0000;//SD24GAIN_1 | SD24INCH_0;
原理图:E:\sch.jpg
结果:E:\结果.jpg
请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SD24初始化:
SD24CCTL0 = SD24SNGL | SD24OSR_256 | SD24LSBTOG | SD24DF | SD24IE;// | SD24SC;
SD24I ...

以下是测试结果
MCU MSP430AFE253                MSP430i2041
5K NTC        测量结果                5K NTC        测量结果
温度/℃        电阻/Kohm        ADC        电阻/Kohm        温度/℃        ERR/℃                温度/℃        电阻/Kohm        ADC        电阻/Kohm        温度/℃        ERR/℃
0        16.325        3718346        15.923        0.5        -0.5                0        16.325        3701508        15.699        0.78        -0.78
5        12.695        3220967        12.465        5.35        -0.35                5        12.695        3218021        12.372        5.5        -0.5
10        9.95        2756646        9.789        10.34        -0.34                10        9.95        2769426        9.7979        10.32        -0.32
15        7.855        2342810        7.75        15.26        -0.26                15        7.855        2362807        7.7952        15.14        -0.14
20        6.245        1980159        6.179        20.26        -0.26                20        6.245        2003107        6.2362        20.05        -0.05
25        5        1667170        4.96        25.15        -0.15                25        5        1691622        5.0215        24.86        0.14
30        4.0285        1398284        4        30.16        -0.16                30        4.0285        1423008        4.0613        29.81        0.19
35        3.265        1173099        3.251        35.08        -0.08                35        3.265        1195756        3.3048        34.68        0.32
40        2.6635        983619        2.656        40.08        -0.08                40        2.6635        1005091        2.7061        39.62        0.38
45        2.185        824587        2.18        45.03        -0.03                45        2.185        844670        2.2258        44.51        0.49
50        1.8015        693044        1.801        50.01        -0.01                50        1.8015        710716        1.8402        49.46        0.54
55        1.493        582624        1.492        54.98        0.02                55        1.493        599119        1.529        54.33        0.67
60        1.244        490238        1.241        60.06        -0.06                60        1.244        506571        1.2776        59.25        0.75
为什么我上传不了图片,只能拷贝数据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下是测试结果
MCU MSP430AFE253                MSP430i2041
5K NTC        测量结果                5K NTC        测量结果

一下是MSPi2041测试结果:
MSP430i2041
5K NTC        测量结果
温度/℃        电阻/Kohm        ADC        电阻/Kohm        温度/℃        ERR/℃
0        16.325        3701508        15.699        0.78        -0.78
5        12.695        3218021        12.372        5.5        -0.5
10        9.95        2769426        9.7979        10.32        -0.32
15        7.855        2362807        7.7952        15.14        -0.14
20        6.245        2003107        6.2362        20.05        -0.05
25        5        1691622        5.0215        24.86        0.14
30        4.0285        1423008        4.0613        29.81        0.19
35        3.265        1195756        3.3048        34.68        0.32
40        2.6635        1005091        2.7061        39.62        0.38
45        2.185        844670        2.2258        44.51        0.49
50        1.8015        710716        1.8402        49.46        0.54
55        1.493        599119        1.529        54.33        0.67
60        1.244        506571        1.2776        59.25        0.75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24的输入阻抗200K左右。
楼主的采样设定,时钟等等有确认吗?

今天利尔达的FAE过来,问题基本确定,由于SD24内部会有偏置电流,uA级别,必须要有运放跟随。

网友C:
你的这种误差,主要是某种原因引起的线性误差。
一般可以通过校正解决。

线性校正后两个结果差不太多。

MSP430AFE253的校正结果

MSP430i2041的校正结果

网友C:
校正后MSP430i2041的误差还是相对大一些。

不知道你的采样结果的稳定性如何?SD24OSR_256 的时候稳定得到多少位的结果。
这个跟采样速率也有很大的关系。不知道你的采样时钟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种误差,主要是某种原因引起的线性误差。
一般可以通过校正解决。

很给力

网友E:
由于SD24内部会有偏置电流,uA级别,必须要有运放跟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正后MSP430i2041的误差还是相对大一些。

不知道你的采样结果的稳定性如何?SD24OSR_256 的时候稳定得到 ...

你好,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做了128次后在平均,稳定性很好,但具体多少位我不记得了。采样时钟是内置1M,采样速率就是4K。看了你的修正后结果是还可以,能接受,但是存在3个问题:1.一致性问题,不确定每个mcu采样的结果误差是否一致。2.我为了与afe253比较,温度范围只测试0~60C,我们的温度范围是-20C~60C,在-20C误差更大,3.我们测试发现,在A+与A-接电阻10K到地,采样后ADC会有输出8mV,A+与A-直接到地有ADC结果是0.8mV,A+与A-接电阻100K到地,ADC结果是45mV,由此说明ADC有偏置电流

网友C:
如果所有板子用同一个参数校正能得到满意的结果的话还好。
一致性有问题,不同板子差别大要单独校正的话,生产是很麻烦的。

你的3的测试结果,应该跟下面这个有关系。
  失调电压 : 2.3mV @ PGA=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所有板子用同一个参数校正能得到满意的结果的话还好。
一致性有问题,不同板子差别大要单独校正的话, ...

应该不只是这个Eos影响,我们测试过的结果是Eos在0.8mV左右,影响最大的是偏置电流的影响。不知道如何解决啊?请高手帮忙啊,有用过的吗?分享下经验啊?非常谢谢!

网友F:
这个不会吧,再咋说都是24位的AD的啊。

网友:
由于SD24内部会有偏置电流,uA级别,必须要有运放跟随

学习了

网友G(2016-06-21):
晕了 正准备用这个芯片呢?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H:
没有用过这个

网友H:
你怎么不选择外用ADC

网友I:
会不会是输入阻抗过高

网友J:
这个不应该的吧,同样是SD24模块的呀

网友K:
这个是没有应用正确的吧,单片机自带的SD24采集模块的采集精度是非常高的

网友K:
这个或者是你的参考电压的不稳定的缘故吧

网友L:
这个是没有控制好的,SD24模块的精度是非常高的。

网友M:
SD24的说是24位精度的,但实际上能用到的是16位的精度处理的。

网友N:
没有使用过校正

网友N:
推荐ADC芯片吧

网友O(2019-04-02):
您好,请问您使用253的SD24时采样的稳定性怎么样,末位有几位跳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