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IO中断和INT外部中断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6-01):
请高手指点下

普通按键用IO中断   外部计数用INT中断,这样可以吧?

网友A:
PIC好多都有中文手册,这个应该看看的

楼主:
按键用INT  外部中断用IO可以吗?

楼主:
INT管脚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B:
可能设置不一样吧。INT这种中断出现的早,比如51只有外部中断,没有IO中断。
IO中断是后来才出现的。

网友C:
看你怎么设置  有外部变化中断  有定时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怎么设置  有外部变化中断  有定时器中断

都是用外部变化中断,这两方式有区别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是用外部变化中断,这两方式有区别吗

定时器中断 就是时间到了进入中断    外部中断就是外部有电平变化进入中断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中断 就是时间到了进入中断    外部中断就是外部有电平变化进入中断  。。。 ...

我是说都用外部中断 IO和INT有区别吗

网友D:
外中断通常可以设置电平、上升沿、下降沿中断,而IO中断一般只能是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所以按键是按下和释放都会产生一次中断。

此外,所有的IO中断都是共享一个中断服务程序的,需要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后再去判断是哪个IO发出的中断。

网友E(点评):
此回答靠谱,楼主没有认真看数据手册。

网友E(点评):
此回答靠谱,楼主没有认真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