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音频放大器LM386处理运放需要的时间

楼主(2015-06-01):
问一个常用元器件LM386的一个比较冷门的问题,问题是这样的,LM386从接收到一个信号到输出这个放大的信号,LM386所用的时间是多少?每次输出这个时间都是一个恒定的值?所有LM386的时间值都是一样的?有知道请告诉我一下呢?

网友A:
运放建立时间,很多规格书都不会给出这个参数,一般是几个uS,同一个芯片在同一个环境应用下是一样的。而在考虑电容的建立时间,这个就可能到mS级别了

网友B:
不一样,不用精确值时用压摆计算一下吧

网友C:
LM1875典型单电源功放,5.5KHz时最小时延1.24ns; 100Hz时0.322ms。

网友D:
小信号正弦波延迟非常小,大信号输出方波延迟非常大

网友E:
你遇到了什么具体问题?

网友F:
我都看不懂,看LZ的描述,似乎是理论基础很高深的样子。
说实在的,还是问具体问题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建立时间,很多规格书都不会给出这个参数,一般是几个uS,同一个芯片在同一个环境应用下是一样的。而在 ...

几个US是可以接受,但几个MS就不行了,请问如果是这样有什么办法避免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不用精确值时用压摆计算一下吧

就是要精确的,一直在捣鼓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1875典型单电源功放,5.5KHz时最小时延1.24ns; 100Hz时0.322ms。

没有用过,有原理图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遇到了什么具体问题?

处理一个精确接收信号时间的问题,所以运放建立时间也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都看不懂,看LZ的描述,似乎是理论基础很高深的样子。
说实在的,还是问具体问题为好! ...

处理一个精确接收信号时间的问题,所以运放建立时间也要考虑,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几个US是可以接受,但几个MS就不行了,请问如果是这样有什么办法避免一下吗? ...

建立时间是固有参数,无法改变哈,除非选建立时间更快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时间是固有参数,无法改变哈,除非选建立时间更快的芯片

固有参数也是可以的,不知道这个参数是否是定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用过,有原理图推荐?

网友G:
按这上面就可以知道闭环传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