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打了块板子,STM32F207和USB3300,无法工作,请大侠帮忙啊

楼主(2015-06-01):
新打了一块板子,STM32F207加USB3300做OTG的,现在是3300无法工作。。
一个问题是有两块板子USB3300的1.8V针脚的电压到2.82v去了,这个是因为没有焊33针脚的地吗?也就是最底下的GND Flag。
剩下的板子也都没法工作,似乎3300没有被驱动起来,量了晶振还有VDD都正常。但CPEN针脚是低电平。
请问谁遇到过类似问题啊,或有什么解决的思路。。谢谢先。。

网友A:
知道没焊还不去补上?
QFN底下焊盘一定要焊的,涂点锡浆一吹就好,还能自动对中,比有脚还快。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是不是底下没焊会不会导致1.8V的那个脚输出电压不对。。现在看是2.62V,我自己没法焊,还得找人。。明天才能知道结果。
但即使电压正确,3300还是不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是不是底下没焊会不会导致1.8V的那个脚输出电压不对。。现在看是2.62V,我自己没法焊,还得 ...

有这个可能;

你有芯片的话,可以量下,底部焊盘和其它引脚有没有内部连一起;
内部没连一起的话,就必须焊了;

网友C:
看看,不是很懂,帮顶!!!

网友D:
芯片底下那个大焊盘焊上良品会好很多
但不是说没焊上就肯定不能工作
最早用这颗phy,有几个实验板就没焊底下那个焊盘也能工作
你这个问题如果查电源地周边电容还有焊接没有错的话,只能把底下那个焊盘焊上焊上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焊盘正在焊接中。。应该焊上就能用吧。。这个得等等。
3300无法工作的问题竟然是数据总线少了两根,这做layout可真够粗心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焊盘正在焊接中。。应该焊上就能用吧。。这个得等等。
3300无法工作的问题竟然是数据总线 ...

不是粗心.这种问题很正常.

网友F: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不过我用现成的板子测试没任何问题,我自己的板子测试稳定性不好,比如我测试读取300多M的数据,有时候可能读了100多M的时候USB通信就不正常了,Bus hound显示xcat error
偶尔测试几百M的数据也没问题,很纳闷...
DP和DM走线不到20mm长,是平行走线,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

网友F:
http://www.embed-net.com/thread-171-1-1.html
顺便把源码发上来,需要的可以下载学习

网友G:
板子会不会设计的缺陷?

网友H:
3300无法工作的问题竟然是数据总线少了两根

楼主问题解决了,大神啊

网友D:
数据线少两根是layout的问题?难道不是原理图设计的问题?

网友I:
QFN封装不好焊

网友J(2015-10-22):
我设计的原理图与红龙demo板,有点区别。因只有外设模式,去掉miniusb以及相关cpen extvbus 等等与host有关的东西;而且根据datasheet说明,有源晶振直接24MHz给XI,reset pin 接地了。

现在我用usb otg 库 、 vcp 测试代码,进行初始化device模式,始终不见clkout 有输出,这是第一;第二,代码运行到OTG_HS_CoreReset函数时(对OTG_HS_GRSTCTL的 CSRST位操作时)就会导致整个程序的崩溃。

查看pdf文件,说是 引起 hclk pclk domain 的复位?!

我真的有点晕了!哪位大哥给解释下?不胜感谢,或者电话我13718138497。或者短信给我联系方式,我电话您。

网友K:
我觉得OTG就是那个USB,只不过为了省空间弄了个小口。

网友K:
用转接线,或者转接块,转接出来到USB母口就是USB接口了。

网友L:
有时候找程序问题,找啊找的,找不到问题,愁死了,后来发现是焊接出差错了。

网友M:
焊接时候一定要认真点。

网友M:
原理图都可以少线?不管什么芯片,一根都不能省

网友N(2016-08-10):
想问下,那个USB3300这芯片的数据线需要做等长处理吗?

网友O(2016-11-25):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P:
楼主啊,F4自带USB,你为什么还 外扩USB3300,不是 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网友Q:
是自己手工焊接的吗,估计qfn底下的焊盘没有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