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利用51单片机来采集485电表的数据

楼主(2015-06-01):
如何利用51单片机来采集485电表的数据,电表是数字式单相电表,引出了2根485线,现在要利用CC1110无线单片机来采集,求问要如何接线,需要用到芯片来转换之类的·。求告知

网友A:
楼主需要先弄清楚电表使用的通信协议和通信参数,电表既然是485接口,肯定要用到485接口芯片,至少需要有串口的单片机

楼主:
cc1110 本身附带了2个串口,我也知道了具体的规约,但就连线来说我不知道怎么操作,485那2根线要怎么接到单片机上?

网友B:
肯定还是需要接口转换芯片的,接下来就看485协议的传输协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c1110 本身附带了2个串口,我也知道了具体的规约,但就连线来说我不知道怎么操作,485那2根线要怎么接到单 ...

楼主查查MAX485的芯片资料可能就知道怎么把485和MCU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查查MAX485的芯片资料可能就知道怎么把485和MCU连了

这样说的话 我把电表上485接出来的2跟线接到485模块上,通过485转TTL 引出的线接到CC1110单片机的接收和发送端就可以了把?

网友C:
485接收,经485模块转换给单片机通信。

网友C:
我现在用的就是485通信的远程预付费电表。但是不知道通信协议,我有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的就是485通信的远程预付费电表。但是不知道通信协议,我有软件。 ...

有源代码吗,你这个可能没有经过单片机采集把,是直接用RS232和电脑连的

网友D:
你应该直接买485透传的无线模块,直接485 A B连到模块上,电脑那边也插个485 无线透传模块,这样软件不需改动,直接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说的话 我把电表上485接出来的2跟线接到485模块上,通过485转TTL 引出的线接到CC1110单片机的接收和 ...

可以,下来就是软件如何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下来就是软件如何实现了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源代码吗,你这个可能没有经过单片机采集把,是直接用RS232和电脑连的

我是用在小区里,一共120个单元,每个单元一块电表,16户(4户备用),单片机负责显示、存储、增减电量、负责通信用485模块184实现。然后计算机经过通信装置,(也是经过485转232),实现远程付费,读表。

网友C:
没有源码。

网友E:
你可以先用PC,用RS232转485模块,先用PC实现。
至于MCU,就是一个485芯片而已,很简单的。

网友F:
串口或485指示一个基础,在基础上面盖什么样的“房子”就看你的协议了,根据人家的协议收发数据就行

网友G:
电表一般都是modbus协议,你看看电表的说明书。最开始,你可以先用pc串口接一个232转485模块(电子市场很多),通过模块与电表连接,熟悉协议内容。

楼主:
电表就是有一个485接口,我觉得还是用485协议来吧

网友H:
怎么说呢,这个问题你需要先弄清楚,1.MCU使用串口通信,与RS485驱动模块相连接  2.RS4845模块,有专门的,也可以自己设计,(有自动收发设计的电路,也有软件控制使能收发的)看你自己的选择,3.弄清电表采用什么通信协议,一般采用modbus,(这里自然就要弄清楚modbus通信协议是怎么回事,怎么的规范,才好在MCU里面写程序) 4.软件实现,主要根据通信协议编写。

网友I(2016-10-26):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的就是485通信的远程预付费电表。但是不知道通信协议,我有软件。 ...

能给我个485抄表的软件吗?邮箱suiyuan3334@126.com  电话13338688575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源代码吗,你这个可能没有经过单片机采集把,是直接用RS232和电脑连的

能给我个抄表软件吗QQ 2430873029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先用PC,用RS232转485模块,先用PC实现。
至于MCU,就是一个485芯片而已,很简单的。 ...

能给我个抄表软件吗QQ 2430873029

网友I:
引用 网友C:
485接收,经485模块转换给单片机通信。

能给我个抄表的软件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的就是485通信的远程预付费电表。但是不知道通信协议,我有软件。 ...

威胜DSSD331电能表如何通过MODBUS通讯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