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 芯片AD配置?

楼主(2015-06-01):
各位前辈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型号Pic16f716,想把PORTA端口RA0配置为模拟输入,参考电压为VDD;其它的RA1配置为数字输出,RA2---RA4配置为数字输入。现在查看手册发现其AD配置端口如下
没有我想配置的模式,硬件已经做好了,等板子回来
1.  我是不是得换其它型号啊?
2.  如果不换,这样是否行得通?在需要启动AD转换的时候,将RA0配置为模拟通道,同时将其它的端口也配置为模拟通道,转换结束后,再将所有的端口再配置为数字通道,等待下次再需要启动AD的时候重新配置。

网友A:
个人感觉够呛,还是换芯片吧

网友B:
那么搞可能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够呛,还是换芯片吧

是呀,板已经发出去了。刚看18引脚的同封装的,带AD的太少了。就pic16f818,819,还有16f82系列3个官网看参考价还1.78刀以上。当时以为带AD配置应该没问题,今天写程序的时候才发现不行。就是在读AD值,其它引脚也配置模拟的时候这段时间,其它引脚的功能得禁用,尽量将读取的这个时间缩短,看影响能不能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搞可能不稳定。

是的,刚准备写程序的时候,才发现配置不行。看来以后得要用的功能,数据看熟了,程序写个七八成了,才能确定硬件的引脚分配。失误了。

网友C:
我们这个可以兼容716的IC  程序和PIC 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