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itch case的case最多能有多少个?

楼主(2015-06-01):
今天写一个程序,要用到较多的case,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有人知道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有意思,好像是257个吧

网友A:
使用case 语句的其他注意事项

1、简化每种情况对应的操作。
使得与每种情况相关的代码尽可能的精炼。case 语句后面的代码越精炼,case 语句的结果就会越清晰。你想想,如果case 语句后面的代码整个屏幕都放不下,这样的代码谁也难看得很清晰吧。如果某个case 语句确实需要这么多的代码来执行某个操作,那可以把这些操作写成一个或几个子程序,然后在case 语句后面调用这些子程序就ok 了。一般来说case语句后面的代码尽量不要超过20 行。

网友A:
2、不要为了使用case 语句而刻意制造一个变量。
case 语句应该用于处理简单的,容易分类的数据。如果你的数据并不简单,那可能使用ifelseif 的组合更好一些。为了使用case 而刻意构造出来的变量很容易把人搞糊涂,应该避免这种变量。比如:
char action = a[0];
switch (action)
{
   case ‘c’:
      fun1();
      break;
   case ‘d’:
      …
      break;
   default:
      break;
}
这里控制case 语句的变量是action。而action 的值是取字符数组a 的一个字符。但是这种方式可能带来一些隐含的错误。一般而言,当你为了使用case 语句而刻意去造出一个变量时,真正的数据可能不会按照你所希望的方式映射到case 语句里。在这个例子中,如果用户输入字符数组a 里面存的是“const”这个字符串,那么case 语句会匹配到第一个case上,并调用fun1()函数。然而如果这个数组里存的是别的以字符c 开头的任何字符串(比如:“col”,“can”),case 分支同样会匹配到第一个case 上。但是这也许并不是你想要的结果,这个隐含的错误往往使人抓狂。如果这样的话还不如使用if-else if 组合。比如:
if(0 == strcmp(“const”,a))
{
   fun1();
}
else if
{
   …
}

网友A:
把default 子句只用于检查真正的默认情况。
有时候,你只剩下了最后一种情况需要处理,于是就决定把这种情况用default 子句来处理。这样也许会让你偷懒少敲几个字符,但是这却很不明智。这样将失去case 语句的标号所提供的自说明功能,而且也丧失了使用default 子句处理错误情况的能力。所以,奉劝你不要偷懒,老老实实的把每一种情况都用case 语句来完成,而把真正的默认情况的处理交给default 子句。

网友B:
在C语言中,一条switch语句可以有至少257跳case语句。标准C++建议支持至少16384条case语句。在实践中,为了效率的原因,会想要限制case语句的数目到更少的数量。
-----《C++参考大全第四版》P47

网友C:
如果case 太多 就用函数指针来操作就是了。比用case 好。

网友D:
这个问题,比较爱钻牛角尖

网友E:
以前还没有在意这个问题,不过太多不太好吧,影响速度吧

网友E:
我试了,一共有三四十,发现还可以

网友F:
这个很意思,太多了会影响速度吧

网友F:
可以用函数指针,直接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