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低成本,多串口(10串口),工业级ASM9芯片

楼主:
产品概述
ASM9260T主控芯片采用ARM926EJS内核,并采用先进的多层总线技术来最大化系统带宽,同时集成了16KBytes指令Cache和16KBytes数据Cache,以及32位SDRAM/NOR Flash控制器。该芯片还集成了丰富的外设资源以提供最大的可扩展性,如USB、Ethernet、NAND、LCD控制器、多达10个UART等等,特别适用于工业控制场合。
此外,9260T还可采用SIP封装形式将一颗16位数据宽度、256Mbit的SDRAM封装在芯片内部,从而节省出大量芯片管脚给其他模块使用。

主要特性
240MHz ARM926EJ-S
ARM Thumb 微处理器        16KB 数据Cache,16KB指令Cache, 内存管理单元(MMU)
片上存储器        内置2个4KB的SRAM, 系统时钟下单周期访问
内置 32KB的 Boot ROM
外部存储器扩展接口        32位数据宽度的外部存储器接口,支持4-bank SDRAM、Nor-flash和片外SRAM
支持SIP封装形式,可将一颗SDRAM die与主芯片die共同封装在同一个芯片中
支持NOR Flash直接启动
总线矩阵        120MHz 32位多层次AHB总线矩阵
采用多层总线技术,为每个系统slave分配有一条独立的总线,当不同的master同时访问不同的
slave时可以互不影响
NAND FLASH控制器        支持16位/512字节 BCH ECC
支持最新的MLC NAND Flash
DMA控制器        集成两个DMA控制器,配合以多层总线结构,有效的优化了系统带宽
每个DMA控制器包含8个独立的通道,可同时支持8路数据传输
支持外设到外设,存储器到存储器,外设到存储器,存储器到外设的传输方式
10/100M网络控制器        支持10/100M bit/s的数据传输速率
支持MII和RMII两种PHY接口
支持全双工和半双工操作
兼容IEEE802.3标准和IEEE1588-2002标准
包含有独立的DMA控制器,可执行DMA操作
LCD 控制器        24bit LCD控制器,支持TFT/STN屏,也可支持LCD interface屏
串行接口        USB:2个 USB2.0 HS OTG控制器,带有片上高速收发器
UART:集成10个UART模块,其中8个支持DMA操作,支持小数波特率发生功能,带有流
控功能,支持IrDA SIR传输,支持RS-485协议,支持ISO7816协议,支持同步USART协议。
其中6个支持同步USART协议,一个支持8线modem协议。
CAN:2个CAN接口
SPI:集成2个SPI 控制器, 支持主从操作, 全双工操作
Quad-SPI:支持Quad-SPI 闪存, 带宽为传统SPI闪存的4倍
I2C:集成两个增强型的I2C控制器,支持PIO操作。兼容完整的I2C规范,可实现1Mbit/s的
高速传输
I2S:集成2个支持5.1声道 的I2S接口
ITU:ITU 656/601 图像传感器接口
其他外设        GPIO
多达160个数字引脚,可用于GPIO或外设输入/输出
通过编程,每个引脚可设定为输入或输出,拉高或拉低
1个高速GPIO DMA,以1/2系统频率输出32/16/8位并行数据
TIMER
4个32位计时器, 每个计时器四个输出通道,一个输入通道
可工作于定时器或计数器模式
每个计数器可配置为向上/向下/中心对齐计数模式
包含一个32位的捕获寄存器,可在输入管脚信号变化时进行捕获
包含四个32位的匹配寄存器,到达匹配值时可以产生不同的操作,并产生输出到相应的管脚
每个计数器可以配置为PWM输出模式,此时有两个寄存器用来控制PWM输出的占空比和周期
可以配置为单脉冲输出模式
RTC
带有日历和时钟功能,提供秒、分、小时、日期、月、年和星期信息
超低功耗设计,可使用电池供电(也可使用CPU电源供电)。电池供电所需的电流不超过3微安
专门的电源引脚
RTC电源与芯片其它部分电源分离
WATCHDOG
带有32位计数器,在未周期性喂狗或喂狗序列不正确时可选择复位整个芯片
MOTOR PWM
1个Motor PWM接口
包含三个独立的通道
每个通道包含一个32位计数器,一个32位限定寄存器,一个32位匹配寄存器,一个10位死区
寄存器和与之相应的10位死区计数器,一个32位捕获寄存器
每个通道可以输出两个相位相反的调制信号
特别为AC和DC电机应用而优化,也可用于普通需要定时,计数,捕获和比较的场合
QEI
1个QEI接口
使用位置积分器来追踪编码器的位置
根据转动轴的方向来进行递增/递减计数
可选择2X和4X模式
使用内置定时器来捕获位置
速度比较功能,当速度小于限定速度时产生中断
可以保存速度和位置,也可以比较位置并产生中断
带输入信号数字滤波器
ADC
一个8通道的12位精度ADC,采样范围为0~3.3V,转换速率达5MSPS
DAC
独立的12位精度DAC
封装形式        LQFP216/176/128

网友A(2015-06-17):
紫芯的么?挺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