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C100\120系列进入睡眠模式的DemoCode

楼主(2015-06-01):
路径“NUC100_120BSP_v3.00.001\SampleCode\StdDriver\GPIO_PowerDown”为不开RTC的demo工程,睡眠后电流为17uA左右(供电电压5V);
路径“NUC100_120BSP_v3.00.001\SampleCode\StdDriver\RTC_PowerDown”为开RTC的demo工程,睡眠后电流为20uA左右(供电电压5V)。

网友A:
睡眠模式下可以通过定时器触发中断激活吗?

网友B:
休眠后基本上就不工作了吧,时钟系统运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休眠后基本上就不工作了吧,时钟系统运行不

仅内部的10kHz及外部的32.768kHz时钟还可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睡眠模式下可以通过定时器触发中断激活吗?

可以

网友:
用32768Hz维持就行,那样可以低功耗。

网友A:
睡眠模式可以激活就很OK了,完全可以低功耗。

网友C:
“NUC100_120BSP_v3.00.001\SampleCode\StdDriver\RTC_PowerDown”为开RTC的demo工程,睡眠后电流为20uA左右(供电电压5V)
下载看看。

网友C:
睡眠模式下可以通过定时器触发中断激活

网友D:
学习一下如何进入睡眠模式,以前都是傻瓜操作方法,学学高级的。

网友A:
睡年后就是低功耗状态了

网友D:
睡眠模式是实现低功耗的有力手段,所以要多看看。。

网友E:
刷新频率不高的应用就可以采用这个方案实现,省电。

网友A:
为开RTC的demo工程,睡眠后电流为20uA左右(供电电压5V)不错学习学习这个编程思想。

网友C:
休眠后电量消耗减小了,就可以降低系统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