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坏U盘还能量产不 SK6238

楼主:
U盘, AC, PCB, pc, 6G

有个16G的U盘,一插上提示需要格式化,一格式化就停止响应,也格不了

下载了N个量产工具,都没反应,唯一有一个SK6221的有反应,但显示是不明装置:

暴力拆解,内部PCB如下图,这样的还有办法量产吗

网友A(2015-06-01):
为啥我今天看不到图片了

网友B:
买到假的了?

网友C:
从新买块flash  量产下  就好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从新买块flash  量产下  就好用了

如果买不到同样的FLASH的话,重新买个同型号的U盘,把FLASH拆下来就有啦,换上去就行了,如果主控芯片坏了,也一起换了。

网友E(点评):
淫才[em: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