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急急

楼主(2015-06-01):
ni, TI, CPU, ce, imu
音乐盒程序,用proteus仿真一直出现 simulation is not running in the real time due to exccessive CPU load怎么破

求各路大神指点,在线急等

网友A:
楼主可以找本英汉字典翻翻看

网友B:
由于CPU过负荷,仿真不能实时地运行

网友C:
效果行就没事。一般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D:
CPU跑不过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找本英汉字典翻翻看

(⊙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找本英汉字典翻翻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CPU过负荷,仿真不能实时地运行

是这意思,不过电脑上CPU占用率很低的,其他软件都关了,还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果行就没事。一般没什么问题的。

然而并没有效果,仿真不出结果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跑不过来而已

不过电脑上CPU占用率很低的,其他软件都关了,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