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范围小

楼主(2015-06-01):
将采样后的值读取显示后发现,当输入电压在2.4-3.6V间,值才和电压呈现线性关系,大于3.6V值在0X07FF左右波动,小于2.4V得到的是0XFFFF左右?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啊?

网友B:
配置文件什么的看看

楼主:
我用的是CY8C24894

网友C:
将全局变量里面的 Analog Power 改成 SC On/ Ref High 试试

楼主:
改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D:
ADCINC12的结果是带符号的

网友E:
ADCINC 12 的输出格式是补码

网友F:
结果加上0X0800就行

楼主:
还真是,多谢大家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