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部分代码生成库?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6-01):
就是如何让一个完整的.C的部分代码生成库?

网友A:
把那部分代码单独建一个工程就可以了。

网友B:
单独建立一个项目,或把其它文件屏蔽掉

网友C:
(1)uart.obj文件copy到 c51\bin目录下
(2)打开lib51.exe
(3)create uart.lib

网友C:
(4)add uart.obj to uart.lib
(5)将uart.lib复制到keil工程文件夹下

网友D:
应该可以建一个单独的工程来放置

网友E:
你是要调用它吗?

楼主:
多谢几位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