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电源有必要给JATG供电吗,4脚的具体功能是什么?

楼主(2015-06-01):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你说具体什么器件什么场景。
一般是目标板上电的,加载线仿真器一般不负责供电。

网友B:
JATG?还是JTAG?楼主可否详细些的啊

楼主:
算了,明儿再说吧

网友C:
一般是板子给仿真器供电   也不是供电  就是给个参考
让仿真器的JTAG信号和板子的电平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