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请教个问题,关于MOS管中体二极管在H桥电路中的用处?

楼主(2015-06-01):
一般认为,MOS管中体二极管是用来续流的。而在H桥电路工作时,1、3和2、4MOS是交替开通的,此时线圈电流的反向卸荷是最快的。即无需续流二极管进行反向卸荷,那是不是意味在H桥电路中体二极管是多余的?望各位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A:
H桥中MOS管虽然内部有等效二极管   设计时还是有很多人会设计反向二极管
电机等感性负载  会储存能力   在切换工程中此二极管可以快速的将能量泄放到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H桥中MOS管虽然内部有等效二极管   设计时还是有很多人会设计反向二极管
电机等感性负载  会储存能力   在 ...

谢谢很多,不过我的意思是连内部的等效二极管都不需要了,可以控制功率管导通直接使感性负载将电流的泄放到电源,比起经过二极管进行泄放,此方法泄放的更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很多,不过我的意思是连内部的等效二极管都不需要了,可以控制功率管导通直接使感性负载将电流的泄放 ...

速度应该快     电流能力可能弱些
这方面还望你能多多指点   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