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个问题,关于MOS管中体二极管在H桥电路中的用处?

楼主(2015-06-01):
一般认为,MOS管中体二极管是用来续流的。而在H桥电路工作时,1、3和2、4MOS是交替开通的,此时线圈电流的反向卸荷是最快的。即无需续流二极管进行反向卸荷,那是不是意味在H桥电路中体二极管是多余的?望各位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A:
不留点死区么?

网友B:
绝不是多余的。
何况PWM方式控制,必有一段时间四支管子均关断,小输出时四支管子均关断的时间相当长。
移相控制方式,也需要死区。

网友C:
一般,MOS体2极管可以用来续流,因此做为"寄生",因利多弊少而被允许存在
H桥,总会有一种可能情况而需要续流
所以体2极管就不那么多余
相反,下力气去除掉它,却往往是多余的

网友B:
IGBT可以没有体内二极管,也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另外制造出这么一个体内二极管。所以IGBT有几种:没有体内二极管,有体内二极管但二极管电流容量比IGBT电流容量小,有体内二极管且二极管电流容量与IGBT电流容量相同,以适合各种不同应用要求。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在实际应用时并不想去除此体二极管,只是想探讨它在H桥电路的作用,MOS管的结构决定体二极管的必然存在,那么抛开此需要。我的问题是,在H桥电路工作时,此二极管的作用体现在死区时的反向卸荷,以及功率管全断情况下的卸荷,而在大部分工作时间并不是通过体二极管进行卸荷的,而是直接使功率管导通将电流卸荷到电源的,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还望大家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在实际应用时并不想去除此体二极管,只是想探讨它在H桥电路的作用,MOS管的结构决定体二 ...

这可不一定。
如果四支MOS管均关断的时间比较长(PWM占空比较小),有可能在MOS管尚未导通时该体内二极管已经“卸荷”完毕,不需要MOS管来“卸荷”。

网友C:
真有意思,人家都叫“续流”,楼主偏叫“卸荷”
显然,楼主还不是用模电语言和思维来对侍模电

网友D:
其实你完整正确分析一个H桥周期就可以了

网友E(2017-06-07):
大侠,我的H桥  Pmos 的体二极管 一直被击穿......

请问是不是应该外接 IN4148 ~~~

死区 是什么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IGBT可以没有体内二极管,也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另外制造出这么一个体内二极管。所以IGBT有几种:没有体内二极 ...

请问版主,H 桥使用MOS 管, 既然自身带有体二极管, 那么还需要外加 二极管去消除 反向电动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问版主,H 桥使用MOS 管, 既然自身带有体二极管, 那么还需要外加 二极管去消除 反向电动势吗? ...

一般地说,不需要外加二极管续流。
但二极管(包括MOS管体内二极管)作用并不是“消除反向电动势”。

网友F(2018-04-14):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在实际应用时并不想去除此体二极管,只是想探讨它在H桥电路的作用,MOS管的结构决定体二 ...

不会吧电源烧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会吧电源烧了吗

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