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继电器直接驱动电机,继电器非常容易烧坏

楼主(2015-06-01):
用欧姆龙 250V 5A的继电器直接驱动 220V 140W的电机,控制电机的正方转,继电器容易烧坏!为什么?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希望有经验的兄弟能分享一下成功的经验!谢谢了

网友A:
可能电弧比较大,烧损快

网友B:
小型继电器不宜

网友C:
欧姆龙 250V 5A的继电器

继电器耐压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D:
需做灭弧处理

网友E:
做RC 灭弧 或用可控硅斩波软启动先,然后全部开启。

楼主:
后面解决了,2个继电器控制一个电机,正反转的时候,先正转,停止500ms,然后再反转,这样子,用5A的继电器驱动140W的大电机,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