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相机视频图像处理

楼主(2015-06-02):
最近想做一个项目,想实下如下功有:采集黑白相机数据(NTSC制视频,720*480)将视频图像中的唯一一个亮点(2*2cm大小)提取出来分析,各位知道的给个思路。

查到TI 的 TVP5150 可解码NTSC的视频,并输出ITU−R BT.656, 8-Bit 4:2:2 格式。

网友A:
你的相机输出是4:2:2 就是YCbCr的输出方式,你把Y分量读出来进行处理就行了。先图像预处理,把亮点跟其它的颜色分开,然后把那些亮点的像素提取出来就OK了。如果亮点很多的话,做个连通域。

网友B:
这个不熟,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