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msp430头文件求助

楼主(2015-06-02):
#ifndef __msp430x14x
#define __msp430x14x
#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ifndef _SYSTEM_BUILD
#pragma system_include
 #endif
 #endif
#if (((__TID__ >> 8) & 0x7F) != 0x2b)     /* 0x2b = 43 dec */
#error msp430x14x.h file for use with ICC430/A430 only
#endif
#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include "in430.h"
#pragma language=extended
能不能帮忙解释下这几句话。
特别是#pragma system_include、 #pragma language=extended这两句话

网友A:
#pragma 是编译器根据特定操作系统或者编译环境, 用于精细控制编译过程的一系列,起标志作用的"宏语句", 具体内容和指令含义同编译器, 操作系统密切相关

网友A:
#pragma system_include、 #pragma language=extended
你可以翻翻iar的手册

网友B:
#pragma 是编译器根据特定操作系统或者编译环境, 用于精细控制编译过程的一系列,起标志作用的"宏语句",

学习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