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LED色温调节芯片

楼主(2015-06-02):
将在LED的色温3000K、4250K、6500K,这三个色温区进行色温调节,有什么芯片可以做到的吗?
是不是要用到RGB灯珠呢?
高手指点下

楼主:
都没有人知道吗,大咖们指点指点啊

网友A:
不清楚你具体的应用条件。
可以用两种不同色温的LED去混效果得到你需要的色温。怎么混? 调节两种色温的LED的电流。建议可以先仿真,再实测。

网友B:
色温不可能通过芯片调节的吧?最多就是控制一下哪些色温不同的LED发光而已

网友C:
如果這三個色溫同時做在單顆LED的話,就可以調節
但目前沒有這種LED燈珠呀

网友D:
淘宝上很多台灯上有,楼主可以买个参考一下,我觉得就是控制不同颜色的LED工作电流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