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音频播放DA芯片的选择

楼主(2015-06-02):
板子是GD32107C,直到现在还是没法实现上面的PCM1770的静音功能,所以希望各位推荐一下有什么别的好用的DA芯片。

网友A:
和DA芯片没有关系吧,可以参考下STM32的代码,然后参考下别人的操作笔记。

网友B:
这个芯片挺多的啊。。TI的啦,,AD的啦。

网友C:
操作的时序或者初始化的问题,GD的芯片如果用ST的库需要修改,建议你用GD的库。

网友D(2015-07-03):
楼主是想要音频解码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