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可以代替断路器吗?

楼主(2015-06-02):
在光伏系统并网侧一直使用的是断路器控制的并网与离网。想知道,用晶闸管可以替换这个断路器吗?

网友A:
击穿了,失控了后果很严重

网友B:
电力系统,可控硅可靠吗?功率足够吗?
就连电力补偿器,电容的投切,也用机械触点,可控硅只是临时软开关,防止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