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designer 15 差分对网络等长调节 功能不可以使用

楼主(2015-06-02):
最近需要画一个带有多个 HDMI接口的线路板,AD15刚好有一个可以任意调整蛇形线形状的功能。于是安装了一个 altium designer 15 ,可是发现在使用( 差分对网络等长调节(I))功能时软件不会和AD10一样画出差分蛇形线,这个是不是 AD15的一个BUG?还是AD15的(差分对网络等长调节(I))功能使用方法修改了?请各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以下是附图这个功能使用不了。

网友A:
首先定义好查分对,然后选择 Interactive diff pair length tuning,  然后用鼠标点选需要调整的查分对,就可以调整了。前提是需要在规则中定义好等长规则,且的却存在不等长时这个功能才能用。如果需要抛开规则限制,则

选择 Interactive diff pair length tuning,  然后用鼠标点选需要调整的查分对,然后按下TAB键,这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如图,将红色箭头所指的地方的对钩去掉,就可以任意调整,这时候你就需要自己去留心等长了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U0MzQwfGY3ZTVmYmRhfDE3NjMyNjY4NzZ8MHw%3D

网友B:
对啊,先要设置差分对,然后设置规则这些的。你都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先要设置差分对,然后设置规则这些的。你都有设置?

没有我直接定义为差分对后就用上面说的这个功能 把HDMI接口的四组线调节到等长的 。 感觉画HDMI接口真的很麻烦:Q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定义好查分对,然后选择 Interactive diff pair length tuning,  然后用鼠标点选需要调整的查分对,就 ...

本来是看中AD15的蛇形走线形状调整的,按你说的去掉勾后可以画差分对蛇形线了但是没法调整画出来的蛇形线形状,有点遗憾。
  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像HDMI 接口这种好几对的差分线怎样才能实现3W规则呢?(就是 画线的时候一对差分线的间距为5MIL,一对差分线与另一对差分线之间的间距为 15MIL,并且可以推挤其他的线)非常感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我直接定义为差分对后就用上面说的这个功能 把HDMI接口的四组线调节到等长的 。 感觉画HDMI接口真的 ...

呵呵呵,HDMI对走线要求是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