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进入STOP模式后,如何清看门狗?

楼主(2015-06-02):
如题,请问进入STOP模式之后,如何清理看门狗?有没有大神能够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A:
为了省电的话,关掉看门狗;
要不然要不断的唤醒去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省电的话,关掉看门狗;
要不然要不断的唤醒去清;

项目对功耗要求比较高,而且使用条件比较恶劣,必须要使用看门狗。请问不断唤醒去清看门狗对功耗是否会有很大的影响?请问使用窗口看门狗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B:
窗口看门狗作用不是太大,可以停机时关掉,退出时再打开,独立看门狗只能把时间设置的长点将停机时间延长了啊。

网友C(2016-11-06):
一些单片机如果把看门狗都关掉,会有问题吗。不想搞看门狗。

网友D:
如果长时间停在STOP,那么你可以关掉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