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内核、uboot、busybox烧写问题

楼主(2015-06-02):
假设我有一块S3C3440开发板,但是板子是纯硬件无任何系统和软件在上面,如果此时我要烧写Linux内核、uboot、busybox:
1、它们的烧写顺序应该是怎样的?我的看法是烧写一般要终端,所以先烧写uboot,然后是linux内核和busybox,不知道是否正确?或者说这三个烧写没什么顺序?
2、Linux内核、uboot、busybox这三个如果有一个烧写失败,会不会导致其他烧写失败?

望知道的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1,烧写顺序1uboot;2kernel(linux内核);3filesystem(不应该叫busybox)
2,严格上说,不会影响。烧写就是把文件写到flash过程,出错的话也只不过无法启动系统。如用编程器的话等工具的话,烧写顺序都可以改变(但要注意烧写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烧写顺序1uboot;2kernel(linux内核);3filesystem(不应该叫busybox)
2,严格上说,不会影响。烧写就是把文 ...

filesystem和busybox是什么关系。

网友B(2015-07-22):
引用 楼主:
filesystem和busybox是什么关系。

busybox是用来制作文件系统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