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Lattice FPGA项目开发外发

楼主(2015-06-02):
Lattice FPGA项目开发外发,功能比较简单,有意向的朋友可联系我,在深圳的优先考虑。

网友A:
Q我939086915,深圳

网友B:
量大的话,只要用lattice的,功能不是太复杂,免费帮你开发。

网友C(2016-05-25):
引用 网友B:
量大的话,只要用lattice的,功能不是太复杂,免费帮你开发。

hi  大侠,  请教一下如何实现MCU更新FPGA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i  大侠,  请教一下如何实现MCU更新FPGA程序?

直接把fpga设置为slave spi模式就可以了。每次上电用mcu下载程序。

网友D(2016-09-27):
引用 网友B:
量大的话,只要用lattice的,功能不是太复杂,免费帮你开发。

您好,我有个方案是lattice MIPI接口桥接的,有做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