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两个51单片机串口,2收不到1的数据,郁闷。。。

楼主(2015-06-02):
两个AT89S52,2个均组成最小系统,用串口连接,分别称之为单片机1(左)、单片机2(右)。

功能很简单,用串口助手通过USB-串口模块给单片机1发送信号,控制LED,返回P1状态给单片机2的P0显示。
用串口助手可以接收到单片机串口的状态FF/7F,但连到单片机2,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试验电路,教孩子玩单片机,最终应该是单片机2接受按键指令,发送给单片机1,控制几路开关,然后返回状态给单片机2,显示相应开关状态;调试时用学习板暂时代替单片机2。现在用串口助手直接发送相应数字,可以控制指示灯状态,单片机1也可返回状态,但把程序下载到学习板,就不行(把芯片插到2的位置,也不行),这下糗了
学习板程序(学习板的P1接了8路LED):

网友A:
你这个面包板,想想都觉得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面包板,想想都觉得不放心!

:L临时用的。

网友B:
看到飞线和面包板觉得~~怎么可以样啊~~

网友B:
会不会是 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 线有问题~~

:L线应该是好的,单片机1返回的是P1,串口助手能收到返回的数据,学习板rx指示灯也可以看到闪烁。

网友A:
问题是:
面包板都发黄了,不知道内部接触是否良好。
原理图的晶振电路就单独的一个晶体,连电容都省了。
也不知道MCU的电源是否加了滤波电容。

楼主:
原理图跟实际电路有点区别,有点不太严谨,:$面包板是太古老了点,请尽量无视:L
实际搭的电路里面,电容是有的(让晶振给挡住了),MCU的滤波加了100U和0.01U,上面单片机1的部分是调试好的,用串口助手发送相应的控制命令可以控制对应的指示灯。单片机2那部分暂时没用,用学习板替代。

网友A:
你的学习板,收不到数据,是否还有一个232芯片?
2个器件的输出并联,数据冲突了。

网友C:
原理图就有问题。数据通信太简单了。2个器件的输出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学习板,收不到数据,是否还有一个232芯片?
2个器件的输出并联,数据冲突了。 ...

谢谢!晚上回去再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晚上回去再试下。

肯定是这个原因了,我看图片里有RS232 DB9插座,那肯定有232芯片,如果不去掉232芯片,显然逻辑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