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跑UCOS多定义一个变量就要出错,是怎么回事

楼主: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本人新手可老师硬是要用STM32做还得跑UCOS。。。。

问题是本来定义  __IO uint8_t s,m;的全局变量可以正常使用,可是只要多定义一个变量就要出错,接收到的信息是错误的。可是在调试中看到需要输出的Temp的值是正常的,通过串口输出到电脑就出错了。。。其实定义和变量还没有使用,应该不可能改变其他的值呀。。。

写的一团糟麻烦大虾给指点指点

代码太大了,不值得怎么上传。。。

楼主(2015-06-02):
后两张图是多定义了一个变量的结果。。。

网友A:
变量对齐问题

网友A:
__align(4)  在变量前面加4字节对齐

楼主:
十分感谢,困扰了我怎么多天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网友B(2017-03-17):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困扰了我怎么多天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没有看清楚是什么问题呢,能详述一下么

网友C:
怎么解决,没看懂。贴出来解决后的看看吧

网友D:
同时使用多个串口?

网友D:
变量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