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这是什么软件下的封装

楼主(2015-06-02):
这是什么软件下的封装,目前习惯了用AD6软件画板,但找不到这样的封装啊!  急!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提的很奇葩。1,我给你举个例子,r0603的封装,ad,pads,阿狗画颜色可能稍有差异,丝印的大小略有差异,但是焊盘的大小是一样的;
2. 即使是r0603的封装,ad,pads,阿狗画,打板后,我估计很难有人看出是哪个软件画的吧。

网友B:
什么软件的封装没关系,没有的就自己画就好了

网友C(2015-12-09):
方法很简单,只要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型号就好办。你可以直接到派尔library设计平台去搜索下载封装库资源。

网友D:
软件不重要,封装是自己通过AD、protel99都是可以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