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CS 引脚怎样使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6-02):
答:输出CS 引脚只是起一个滤波的作用,如果实际应用对纹波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不接,但是接上去对输出的纹波噪声有一定的抑制效果。所接电容尽量按技术手册推荐接,满足所
需纹波要求即可,不宜过大,否则会增加产品启动难度。

网友A:
接还是不接得看实际情况。。。

网友B:
以前以为CS是控制引脚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以为CS是控制引脚呢

这个得看实际设计的情况来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