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教, 有哪位高手熟悉STM32F102C6T6 芯片的

楼主(2015-06-02):
求教, 有哪位高手熟悉STM32F102C6T6 芯片的?

想用此芯片开发MIDI 键盘,可行吗?

楼主:
求教各位,STM32F102C6T6各PIN脚定义是什么?

楼主:
请问哪位大侠了解MIDI键盘的啊?求助~~~

网友A:
midi  如果不考虑音色库, 单调输出固定频率的方波的话, 那就主要问题成了按键扫描的问题了. 后面是定时器输出方波了.
不过这里面有个问题, 那就是多个按键同时按下的处理, 因为音乐是需要多个音同时发声的和声的.
最后的问题, 音色库的合成应该是个比较复杂的算法. 本人没有研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教各位,STM32F102C6T6各PIN脚定义是什么?

下载个数据手册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教各位,STM32F102C6T6各PIN脚定义是什么?

下载个数据手册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