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朋友知道RM16F608L是什么MCU?

楼主(2015-06-02):
有看到一个产品上面用的MCU,芯片上标号是RM16F608L,有LCD显示驱动功能,可是我在网上搜索这个型号,一点资料都找不到,有没有那个朋友碰到过,谢谢!

网友A:
多少引脚?什么封装?最好拍照上图片

网友B:
很多时候,自己买晶元封装然后打上自己的丝印的,这种太难查了

网友C:
是的,有些代理大量购买芯片,自己封装的,印字随便。

楼主:
谢谢bkn1860!

QFP48封装,见图片哈

楼主:
嗯,我也是有点怀疑是代理商或者大批量采购的晶元重新封装,自定的丝印。丝印不太清晰,用手持显微镜仔细看,上面那排字应该是RM16F608L,第二排字是1342.

网友D(2015-07-29):
需要联系我,这个是改过丝印的,应该是ABOV的;329775627 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