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PA0,PC0同时设为外部中断,如何在中断函数中区分?

楼主(2015-06-02):
将PA0和PC0都设为了外部中断,连到EXTI0上了,那么在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改如何判断是PA0还是PC0触发的中断呢?非常感谢!

网友A:
只能选择Px0任意一个,所以不存在后面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选择Px0任意一个,所以不存在后面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电路板都已经做好了,除了改电路有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