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电路分析

楼主(2015-06-02):
请教各位高手,这个运放电路的滤波到底是怎么分析?实在是不懂,求教!

网友A:
这样的电路,才有用仿真的必要。
这个频响,手工算,实在太复杂。还不如搭个电路测试一下频响快。

网友B:
同意2楼。
手工计算太麻烦。

楼主:
用cadence应该不错,赶紧试试,谢谢!

网友C:
楼主电路与下图无异。就是一个带通放大器。

楼主:
我知道是带通滤波,只是不会算。。。

网友D:
别算了,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做应用的,像我们这样的应用工程师在工作是用不到去计算这些繁杂的公式计算,就算是做芯片开发的也是用电脑计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算了,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做应用的,像我们这样的应用工程师在工作是用不到去计算这些繁杂的公式计算,就 ...

多算算是有好处的,有时可能并不对,节约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