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买了一个variscite出的开发板,Rev1.3,machine怎么选

楼主(2015-06-02):
请问按照yocto工程编译的时候选择machine怎么选?编译image时,目标如何选择?
machine有如下选型:
imx6qsabresd
• imx6qsabreauto
• imx6dlsabresd
• imx6dlsabreauto
• imx6solosabreauto
• imx6slevk
• imx6sxsabresd
• imx6sxsabreauto
image目标有如下选项:
  meta
meta-yocto        = "(nobranch):30b8d9378b8260e452552b806610dc9b6fe0b69f"
meta-oe           = "(nobranch):8065dd8456913457a0114ddb2b4bd4842847b2a3"
meta-fsl-arm      = "(nobranch):9bc540eec9a7e280af13371ea70650fcc47ea627"
meta-fsl-arm-extra = "(nobr

楼主:
目前我使用的是bitbake fsl-image-gui,刚刚开始研究,请多多指教。公司有一款产品想使用这个平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我使用的是bitbake fsl-image-gui,刚刚开始研究,请多多指教。公司有一款产品想使用这个平台。 ...

楼主你好,
请问按照yocto工程编译的时候选择machine怎么选?编译image时,目标如何选择?
machine有如下选型:
imx6qsabresd
• imx6qsabreauto
• imx6dlsabresd
• imx6dlsabreauto
• imx6solosabreauto
• imx6slevk
• imx6sxsabresd
• imx6sxsabreauto

这里要看你使用的是哪款芯片和板子,然后选择对应的。
关于yocto编译如何使用你可以参考我们官网提供的文档,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我使用的是bitbake fsl-image-gui,刚刚开始研究,请多多指教。公司有一款产品想使用这个平台。 ...

楼主你这里使用的是第三方的开发板,不能直接使用飞思卡尔官网的BSP,你要做一下BSP的移植。不过你这里购买的是第三方公司的板子,你可以问问他们是否有移植好的BSP。这样你们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的。

网友B:
还是买官方的好......

网友A(2015-07-14):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